求教:用磁性开关来接继电器线圈注意事项及使用寿命

楼主(2015-05-06):
各位大神,如题:
想用磁性开关来直接接到继电器线圈,控制继电器动作
请问,假设磁性开关和 继电器线圈 电流,电压都在允许范围内,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接,使用时要注意什么,使用寿命如何??
多谢

网友A:
可以,只要注意磁性开关的允许通过的(工作)电流不能小于继电器吸引线圈的工作电流和它们的额定工作电压一致即可。
如果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和额定电压都超过磁性开关的额定工作电流和电压,很容易降低磁性开关的使用寿命,甚至很快就损坏。

网友B:
这样接也不规范。继电器一般的线圈的电流是比较大的。磁性开关的电流稍小。

网友C:
烧了你就不接啦

网友D:
如果参数允许,把它作为一个开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