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网线给300plc下程序用的是普通网线吗

楼主(2015-05-06):
请问一下,我们用网线给plc下载程序用的是普通我们上网的网线,还是交叉网线啊,,,我用我们上网的网线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A:
普通上网网线就行,无直连或者交叉的讲究。
不能联机,检查设置。

网友B:
CPU或扩展通讯模块上面带的网口是自适应的。所以普通网线就可以!
先让软件自己找找看!

网友C:
你这没成功是什么意思呢?是连上了不能下载?还是都连接不上?
连不上就检查下IP!网线不重要,关键是IP地址要设置正确。
连上了不能下载就组态重新设置下远程模块。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D:
普通网线,如果下载不了用MPI电缆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E:
跟网线没关系,不同网线或者工业以太网都行。
首先要确定你的网线是否是接好的,普通网线的话就确定一下8芯是否都通。
再检查你的PC/PG设置。并确定IP是否在一个网段。
最后检查你的PLC是否正常。

网友F:
检查配置。

网友G:
网口组态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