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PLC程序中有黄色区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07):
[attachment=134828] 如图所示,程序中黄色部分不显示程序内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之前本人也遇到过,当时程序是台湾人写的。而且不仅出现黄色的区域,还出现一行只写一半的情况(即没有输出)!!!希望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B:
在“显示”--“触点数选择”--“选择11触点”。
如果是由于电池失电,那是丢失程序了。

楼主:
[attachment=134829] 设置成21触点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C:
有21触点?是GX-WORKS?学习了
此号注销

网友D:
超过显示行数了,用指令符号方式看看,可以看出这段程序,一般是由读上来的程序或者由早期编辑软件转换会有这情况

网友E:
用低一点的版本,试一试

网友F:
那是程序隐藏部分

网友G:
此段程序分支过多,超过最大极限,建议将程序优化下即可,

网友G:
将梯形图转到指令界面,就明白了,编程方法错误。

网友H:
程序错误 。

网友F:
要是可以,把程序上传咯

网友I:
3楼的哥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J: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由于关电和开电的时间太短了。再开机就发现有大约260步的程序变黄了。无法显示。然后用相同机器的下载才搞定的。一般分支太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