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s7-200中SM10.0是什么指令没见过啊,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A:
看200的手册和帮助文件

网友B:
是200中的特殊寄存器吧,系统寄存器。
SMB8~SMB21   扩展模块模块代码与错误寄存器

网友C:
SMB8至SMB21以成对字节组织,用于扩充模块0至6。每对偶数字节是模块标识寄存器。这些字节识别模块类型、I/O类型以及输入和输出次数。每对奇数字节是模块错误寄存器。这些字节提供该模块I/O中检测到的任何错误。
其中,SM10是对模块1的标识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