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我需要做一个8通道的热电偶输入,8通道固态继电器输出的系统,但不知道用西门子的温控模块,怎么控制?知道的只有热电偶输入模块,但不知道怎么控制输出。希望有人指导下。

楼主:
PLC用S7200或者S7-200 SMART

网友A:
温度输入值与设定值进行一下比较,比较结果控制输出不可以么?

网友B(2015-09-13):
请教你的热电偶输入是怎么读取的, 我现在在用这个模块EM231,直接接上热电偶用手给热电偶加热,读取的数值从最小到最大来回变化而且特别快,没办法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EM231不能直接连接热电偶 需要加热电偶温度变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你的热电偶输入是怎么读取的, 我现在在用这个模块EM231,直接接上热电偶用手给热电偶加热,读取的数值从最小到最大来回变化而且特别快,没办法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用EM231热电偶输入模块时,要设置好分度号DIP开关,接线时,负端要接地。

网友D:
引用楼主wangchangxi于2015-05-07 14:24发表的 西门子温度控制问题,求教。 :
我需要做一个8通道的热电偶输入,8通道固态继电器输出的系统,但不知道用西门子的温控模块,怎么控制?知道的只有热电偶输入模块,但不知道怎么控制输出。希望有人指导下。

输出直接用数字量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