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信时报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5-07):
[attachment=134831]
如图,导入程序的时候,出现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你写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应该是你程序中含有要下载plc硬件不支持的软元件戓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程序中含有要下载plc硬件不支持的软元件戓参数。
这个是一种可能,开有可能软件有问题。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