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过虚拟机的大神~~

楼主(2015-05-07):
有没有大神用过Oracle VM VirtualBox,里面装个XP的系统和三菱的软件,然后再这个虚拟机里面下载程序
加垒电气

网友A:
使用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吧

网友B:
用过VMware ,也是装XP 用来下载过单片机,所以连接个PLC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用过VMware Workstation装过linux和xp,楼主说的这个听过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