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没用过台达的伺服驱动,但前段时间公司代卖其他公司设备时有用台达的ASDA-A2/ASDA-B2和ECMA-C21020RS/ECMA-C10807RS的伺服系统,今天领导问了2个问题,查了半天资料也没搞定,请哪位精通台达伺服的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2个问题:

1.瞬时最大负载扭矩的确认方法。
2.实际负载率的确认方法。

我查看了ASDA-A2/ASDA-B2伺服驱动手册,P0-02参数里面有个12和13就是平均扭矩和峰值扭矩,问题是单位居然是%,这不是负载率的单位吗?

这2个问题如果有参数可以确认请告知参数号,如果需要仪器确认的话请提供个仪表名称。再次感谢。

楼主:
消灭零回复。。。

台达大神呢?

天灵灵地灵灵,工控大神都显灵。。。

网友A:
我记得是用台达伺服软件直接监控就可以知道 都是百分比的
  • 下载积分:+3(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是只找到峰值转矩的参数,实际负载率没找到。。。

网友B:
    會不會是均值乘上百分比???(其實我也沒用過,用假設的)

网友C:
    伺服的转矩都是以百分比表示的,额定转矩的百分比,参数没错就是12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