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attachment=134848]  我们公司日本进口的设备有个QJ61BT11N的模块,拖了8个I/o的小模块,旁边有3台独立的Q系列PLC,我想通过cc-like把4台机器联网监视plc的数据,查了下手册QJ61BT11N是英文的手册,QJ61BT11是中文的手册。请问可以用QJ61BT11N和QJ61BT11联网吗,他们主要的区别是什么。还有我可以把QJ61BT11N替换QJ61BT11吗(下载的程序参数是QJ61BT11,但实物是QJ61BT11N

网友A:
N 是NEW的意思,升级了。

这个型号好多年了,三菱的人懒没翻译新手册。用法都差不多。手册你就以QJ61NT11的为准就行了。

Q系列中,这样类似的型号还有很多,比如Q64PN,Q64DAN,Q62DAN,QD75P4N等。基本上那个N都不影响使用

网友B:
版主此言差也!CCLINK有V1.0 V2.0的区别,模块上都也写版本号!2.0的功能强大点!有区别,对数据量传输速度要求高时,要注意版本号,不带N的是1.0版本,带N的是2.0版本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好,谢谢楼上2位。

网友C:
2楼说的对

网友C:
N代表新版本,支持2.0

网友D(2015-07-18):
CC-Link有两个版本,Ver1.0和Ver2.0,带N的模块才能支持Ver2.0
[attachment=137452]
[attachment=137453]

网友E:
多台通讯  你2也得降到1 来用吧  试试看 上来汇报作业

网友F:
N代表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