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M8000-----------------------------[MOV   D188Z1   D186]

D188Z1是什么?

楼主:
还有:ADD Z0 K2 Z0

网友A:
Z1、Z0为变址寄存器

网友B:
MOVE  D188z1  D186:把数据寄存器D188的值加上z1的值存入D186中

网友C:
假如z1=1的话,那么D186的值就等于D189的值

网友D:
      M8000-----------------------------[MOV   D188Z1   D186]
     D188Z1是什么?

   是变址,即变地址。
   假如Z1的值是1,则把D(188+1)即D189寄存器中存储的数据值传送到寄存器D186中;
   假如Z1的值是5,则把D(188+5)即D193寄存器中存储的数据值传送到寄存器D186中;
  假如Z1的值是9,则把D(188+9)即D197寄存器中存储的数据值传送到寄存器D186中;
  • 下载积分:+5(王睿)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样的。 D188是一个数据地址。它里面的数值比如是十进制100 。那么Z1=1.即把100+1传送到D186里。

    呵呵  是你说的这样的么?是变地址不是变数值吧

网友F:
    又学习了,但不知道上面那楼说得正确,建议自己不确定的东西不能轻易发表误导人,如果要发表做下说明。

网友G:
    六楼解释错误,七楼解释详细而正确。V、Z是变址寄存器,这里的  D188Z1  是指D188的地址,而不是D188这个字存储器保存的数据。这个程序的意思是:将D188的地址与Z1中的数相加,然后得到新的存储器地址,最后将这个新的存储器地址里面保存的数据传送到D186存储器。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