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威纶触摸屏宏指令计算后有小数点,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5-05-07):
[upload=1] 威纶通的触摸屏
比如:
maro_command main()
float a,b
getdata(a,"PLC",LW,5,1)
b=a/10
setdata(b,"PLC",LW,10,1)
end maro_command
果然a是125 ,那么计算后b就是12.5,要怎么做才能在触摸屏上读取(LW,10,1)这个地址后显示的是12.5???
我也把数值元件设置成浮点型了,显示出来的是12.0???

网友A:
转换成整数显示。不显示浮点处理。

网友B:
我试了宏指令没有写错,你小数位没设置,所以出现你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