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现在想把原来屏幕里面的程序上载出来,可以吗?如果设置了禁止上载到话  ,可以破解吗?屏幕是300的屏幕 按键式的非触摸屏

网友A:
引用楼主ghf09于2015-05-07 20:12发表的 winCC Flexible 可以上载出原来触摸屏里面的程序吗? :
现在想把原来屏幕里面的程序上载出来,可以吗?如果设置了禁止上载到话  ,可以破解吗?屏幕是300的屏幕 按键式的非触摸屏

可以备份,直接放弃这个想法就行了。和型号关系不大。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程序可以加密码吗?如果有密码可以破解吗?

可以,可以,
但如果是想的到程序,则应该意义不大。

网友B:
选项不对,好像不行,有两个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