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40 变频器E7报警

楼主(2015-05-07):
偶得一个有毛病的E740变频器,e7报警,找了台同型号的输出模块坏了的变频器,拆了cpu板装上仍然报E7,偶尔通电报oc3,复位后就正常,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正常(但几率很小,差不多10几次有一次正常),但断电后显示歇灭再通电,仍然是E7报警,下面那块板换了也不行邪门了。注:我家里没3相电,用控制变压器升压380接RS端试机的。请教高人给指点指点。

网友A:
E7一般是CPU板问题,或者CPU和主板没连接好。
但你说你上面的板,下面的板都换了,还报。这就奇怪了,E740总共就二块板呀。

楼主:
我换了带数码管的那块板,不知道是cpu板不?然后又换了跟它连接的那块大板,变频器是5.5kwe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换了带数码管的那块板,不知道是cpu板不?然后又换了跟它连接的那块大板,变频器是5.5kwe的
要換對應容量的周期電腦板 那連接線換過嗎? 換了你有插好嗎?估計你拿的電腦版也有問題

楼主:
还有一个正在运行的,明天拆了换上看看,谢谢

网友C(2015-07-24):
檢查連接的排線,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