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决三菱fx3步进伺服电机出现脉冲不准现象!

楼主(2015-05-07):
学校有一套自动生产线装置,物料分拣部分有个步进电机是带编码器的,要根据编码器的脉冲去控制步进电机移动的距离,但是在多次调试中脉冲的个数直接变化很多,根本不能稳定下来 ,用多段速控制也不行。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哪些?程序上用最简单的去控制它都会出现变化,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希望大神们能够为我这个菜鸟指点迷津!

网友A:
不准确有多种可能。
通常来说,原装的FX3U,输出脉冲是非常准确的。
但集电极脉冲很容易受干扰,接线不当,或者外界原因,都容易导致干扰,通常是脉冲会多出来一些。
改良接线,注意接地,增加滤波磁环等可以有点效果。

楼主:
我试试,谢谢管理员的意见!

网友B:
步进扔垃圾桶了,换个伺服,别问我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