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密码问题

楼主(2015-05-07):
[attachment=134855]
问题1:右边两个圈中(关键字输入)与(使用客户关键字)这两种密码之间有什么区别?
问题2:左边圈中无法解除的保护是什么意思?
问题3:左下圈中(读取/写入禁止)(所有在线操作禁止)之间有什么区别?
菜鸟第一次接触FX3U以前都是FX2N和FX1N也没有设置过密码各位大虾不要笑话啊

网友A:
参考《Gx Works2 操作手册 Version1(公共篇)》16.4节
下载积分:+1(20100330love)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