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7):
今天有一代理空压机厂商,想推销永磁变频空压机,说以前生产空压机是如何浪费电,加载和卸载很频繁;现在生产永磁变频空压机能节省原来30%以上,有同行试过吗?

网友A:
吹牛不上税,现在普通电机效率是多少,不管什么电机,总不能打破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牛不上税,现在普通电机效率是多少,不管什么电机,总不能打破能量守恒定律。

哥关键不是电机效率,而是变频,当空压机不需要加载时,让电机处于低频工作,不过我也觉得省不了30%

网友C:
卖瓜的不说瓜苦。
至于是否节能,取决于空压机的工作工况。

网友D:
空压机这个行业我用台达做了好几年的,做的都是大厂,一般的异步电机加变频器节能在10-20个点,如果换成永磁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3-5个点,永磁有个更重要的特点是电机体积要小很多。

网友E:
不是说很省电,他意思说是相对省电,因为他用电机效能高。

网友F:
不是说很省电,他意思说是相对省电,因为他用电机效能高。对

网友G:
相对来说是省电,具体还要看空压机运行状况,也就是说要看设备的用气量。

网友H:
省电那是一定的,就是要看工况了,可以用电表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