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器人和手抓的控制连接线问题?

楼主(2015-05-07):
各位高手我是ABB的码垛机器人,机器人与手抓之间的连接线由于爪子做360度运动连接线老是转断了,请问老师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断线问题吗?谢谢了
小磊

网友A:
是否有帮助

网友B(2022-09-30):
爪子那里不用去线呗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C:
应该又专用的链接器。一般360度结构是使用滑环过渡。机器人好像又专门的部品

网友D:
调整动作和姿态行吗?我以前做过一个码垛的,抓手老是绕线,最后通过调整姿态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