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8):
本人新手,却碰上了  PLC:   siemens  s7 1214c DC/DC/DC  CPU    伺服: 三菱 MR-J2S
怎么看说明书都觉得不太对劲。。。。各位是否能帮忙说下如何接线。。。能否实现  脉冲+方向  的方式  ?(或者其它方式实现)如何实现

楼主:
opc ---24v+
pp----q0.0 脉冲
np----q0.1 方向
sg----0v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好好看下三菱伺服驱动使用手册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下三菱伺服驱动使用手册

看PLC输出是高电平,这们伺服是否能够接收?

网友B:
要串接一个2.2K电阻啊

网友B:
1200发脉冲都是用轴工艺去做的啊要组态计算好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发脉冲都是用轴工艺去做的啊要组态计算好就行啊

主要是  1200输出的脉冲是高电平的    是不是不能直接给伺服呢?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