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西门子博图TIA的数据块怎么用?

楼主(2015-05-08):
为什么数据块用的时候会后面显示问好呢?这样能读出来么?

网友A:
数据块有很多位组成,问你用哪一个位作为输出(你这里使用赋值位输出)。

楼主:
在DB块里面怎么编辑?

网友B:
博途的里面的DB块就是一个跟300里面的一样啊,分位、字节、字,双字

网友C:
显示??的原因是你调用的这个DB没有编译过或者修改之后没有再次编译

网友D:
把鼠标放在你要用的db块上右键,编译,软件

网友E:
因为这个是线圈,也说明是以位的形式表示的,所以赋值地址应该是DB10.D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