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设计简易治具时用什么控制器

楼主(2015-05-08):
简易治具一般3-4个动作,I/O点10-14点,要求控制器体积小,安装方便,价格实惠,编程方便。求推荐。

网友A:
单片机控制板,我们厂就是用这个好几年了。如果不会C语言,就是用三菱软件写好程序转换成单片机程序 ,再下载。

网友A:
我们是生产连接器的

网友B:
同是连接器行业的我一般用PLC,曾经也用过和中间继电器一样大小的SPLC,监控不了,感觉不爽后面就没用了,还是PLC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