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管电压计算问题

楼主(2015-05-08):
大家知道1.2米的LED灯管灯吗?里面有5并32串LED小灯,总电压是100V,请问每个LED小灯的电压是多少?是怎么算的?
巫山石军

网友A:
100/32=3.125V了,这个led的电压差不多。。。

楼主:
电源是12V要用多少个LED小灯才可以长时间用
巫山石军

网友B:
本公司刚买了LED灯条,2米长,3个灯(有串联电阻)/5厘米为一串,用12V直流电源,总120个灯,12V侧总电流1点34安培。
12V直流电源:每个灯电压可能在2点几到3点几伏特之间,以此做参考来配灯。

网友C:
如果现在灯条好用,你又不愿计算电压,最直接的方法:接通电源,用电压表测量一下其中1个LED灯两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15个LED灯要配多大的电阻?怎样配才可以?
巫山石军

网友D:
把单个led电压限制在3左右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把他的电压限制在3V左右就可以?不用加电阻?
巫山石军

网友E:
此中电阻的作用远不只电压匹配这点作用呀!

网友F:
LED灯不计算电压的,那个电压只是导通后的压降,你只要计算电流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