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自转

楼主(2015-05-09):
松下A5伺服电机接通29脚srv-on(伺服ON输入)后自转是什么原因,是新的,没给驱动器什么驱动信号就转,以前用的也是新的没有这个现象。是速度模拟控制的。怎么办呢?
lishunlong86

网友A:
检查编码器接线,和电机接线!

网友B:
松下的伺服速度控制模式是这样的。
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你的29脚要用PLC的输出点控制接通,另外你还要借33脚作为启动动作信号。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接33脚就可以了,不过33脚断开就转接头就停。你在伺服内部设置好,内部指令速度选择1,设置转速。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每次对这些什么都不懂,又热心肠误导人的,不知是笑还是哭!所有伺服模拟量控制都有零飘,伺服都有个参数给你调零飘!
我把零漂参数都调为0了,还是要转。

网友D:
模拟量偏移,调到0不行就调到-1.直到不转为止
都调到-30了,还是要转。

网友E:
UVW搞反了吧。或者把驱动恢复出厂值

楼主:
有个老师傅调了零速箝位的参数,不再自转了,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C:
难道你没发现负的越大就转的越快吗?那么反过来,你调成正数再加大,到停止就行了!这思路也是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