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油缸同步

楼主(2015-05-09):
预用位移传感器(每个油缸一只)控制多个油缸同步,不知用三菱的何种PLC及扩展模块(高速计数模块)。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个多路分流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有专用油缸同步控制器!

楼主:
在网上查了查,没找到。我的思路是用高速计数模块控制每只油缸的升降,但是一个plc只能带8个模块。

网友B:
不知道你须要多高的精度??用高速计数未必就是你想要的精度!

楼主:
速度很慢,但同步精度需0.05~0.1mm。采用步进给方式工作每步0.05mm,精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C:
具体多少个,具体速度,你是要同步,还是通位置

楼主:
速度0.01mm/S就行了。整个顶升过程从微观看是每步。05mm,但从整个过程看,是同步顶升的。

网友D:
用伺服岗吧,你这样的应用,估计是发动机压装吧

楼主:
不用那么高级的油缸,用普通油缸加位移传感器控制位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