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办

楼主(2015-05-09):
是以前软件版本高了,,还是低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用的是中文版8.86的GX Developer软件,在GX2中文软件里面启动GX Developer就会弹出不支持联动!要么你装英文版软件,要么你不用再GX2新建工程,直接在GX Developer新建工程!

楼主:
谢谢,,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