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6中绝对定位问题?

楼主(2015-05-09):
西门子CPU226中可以绝对定位吗?怎么实现的,还有我发出脉冲后怎么监控发出的脉冲当前值,台达和三菱的都是直接去读寄存器就好了,但我看了西门子的说明书都找不到.

网友A:
可以的啊有运动库写程序就能完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有运动库写程序就能完成啊
我添加map库后将程序写入PLC后PLC运行灯就不亮了,我用的CPU226,后来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带MAP库的例程来测试也是PLC不能运行,请教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相应的比较简单的测试程序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