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09):
各位大哥:
在下碰到个怪事:
我们公司一台100KVA的稳压器的PE接地线带有220V电压
是从重新接过一次线后就有带电现象(只是当时没有发现)
可以确定的是没有接错线,设备也正常运行了一年
昨天,突然把这根10平方的接地线给烧断了
最后才查到这台稳压器的接地线带电
在没拆除电线时用万年表查出相线与接地线是接通的
拆除电线后,再查相线与接地线又没接通了
重新接线后通电,接地线又不带电
好像又好了,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可以以后还会出现接地线带电的现象
因为真正的原因,还没找到
请各位大哥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检测下线序L 、N不要链接接错
独自漂泊

网友B:
也可能别的地方设备漏电通过链接在一起的地线传到这里了(此时总接地端已经断开或者接触电阻很大,导致漏电保持在地线上)

网友C:
第一地线不通,第二输入或输出有相接壳了。

网友D:
你要用绝缘摇表检查稳压器各绕组绝缘值,再检查进线是否有人动过。

楼主:
查过稳压器绝缘有50M欧,也没有相线碰到机壳,这是一条专用地线,也没有其它设备漏电传到PE线上

楼主:
补充一下,N线与PE也没接错

网友E:
如果你家稳压器是星形绕组,PE线和N线应该都接地。
PE是机壳接地,用来保护绕组碰壳导致的外壳带电而产生的间接触电灾害。
N是绕组中性点接地,当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用来钳制三相电压不偏移。永远都是220,220+< , 220-<。
这两个接地点要各自单独做。必须分开。
但是,我忘记要分开多远了。。。

网友E:
你并没有说清楚是PE线还是N线烧断。
如果是PE线烧断。毫无疑问,有漏电通过PE线进入大地。PE线由于螺丝松动,接触电阻增大导致发热烧断。
当然,
这个漏电,可以是稳压器,也可以是其他经过他接地的设备。
这个漏电,可以是正弦波也可以是高次谐波,总之,是经过他接地设备的漏电总和。
如果是N线烧断。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是N线烧断的话,你的描述不会那么淡定了。。。。。

网友F:
PE带电原因很多,最好附上产品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查过稳压器绝缘有50M欧,也没有相线碰到机壳,这是一条专用地线,也没有其它设备漏电传到PE线上

把地线重复多点接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