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软件(台版)

楼主(2015-05-09):
急需台版欧姆龙PLC软件,求助各位前辈。多谢多谢。 邮箱
gaochong660123@126.com

网友A:
CX-ONE包含繁体版本的。本站就有分享点。

楼主:
我就是在本网站下载的。安装好后,下载程序显示乱码。听说是台湾机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本网站下载的。安装好后,下载程序显示乱码。听说是台湾机子
你安装的时候,是选择了繁体版本了么?
你安装繁体版本的系统了么?
如果是简体版的系统,你电脑控制面板里面设置字体为台湾繁体了么?

楼主:
请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系統是簡體版,麻煩

网友C:
导出注释,用浏览器打开,改编码为简体,在重新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