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qd77ms的当前进给值

楼主(2015-05-09):
[attachment=134908] 怎么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qd77ms的当前进给值?
。这个只能在x40置on时显示,能不能实时显示?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sm409
lvhonjun

网友A:
你不能把X40改成SM400吗!!
试过了,用sm400,触摸屏上的数值不变。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

楼主:
试过了,用sm400,触摸屏上的数值不变。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

网友B:
内部外部相等时不传,不等时传递!

网友C:
直接显示 [attachment=134975]

网友D:
这个好像不需要写程序啊,HMI字监控地址个进给当前值地址相同就行。
最近做的三菱和PRO-FACE的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