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度高

楼主(2015-05-09):
刚刚买的FX-3GA,通电一会儿就发现温度有点高,后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家里的电压247V,看来是电压高的原因了。

网友A:
这个电压应该不会影响的,因为PLC的最高电压可以到285V 都可以的

楼主:
PLC上写的是100-240的范围

网友B:
因该是线没接结实吧

网友C:
PLC的电源是开关电源,适应电压范围宽,不应该是电压高的原因。

网友D:
檢查電源有沒有鎖緊吧

网友E:
247v只是偶尔的把 不会一直这么高的

网友F:
同楼上,plc采用开关电源,不太应该27V就发热,如果是的话那你应该买的高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