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r指令的脉冲数设定

楼主(2015-05-10):
各位工控前辈,我在使用plsr指令有一个疑问,脉冲数设定好后,是不是频率怎么变化,总脉冲数也不变化,无论加减速时间怎么设定,总脉冲数都是开始设定的脉冲数。我用文本写数值给脉冲数,脉冲数超过十六位32768,三菱没有32位寄存器,用32位传送指令到d200.plsr指令的里也用d200.里面的数据是不是32位,d200和d201的值。谢谢前辈的指导。

楼主:
实际测试,设定就是设定,但是有时候,条件成立,指令就是不动作,数据不对吧

网友A:
三菱脉冲输出指令16位1-32767HZ 32位1-100000HZ 16位是PLSY 32位是DPLSY指令

网友A:
32位 D201高位 D200低位

楼主:
我没有实际运用过这个指令,普通步进电机用fx2n一秒钟可以最高到13000赫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