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7.9.11.13.15和4.8.12.16.20.怎 么处理

楼主(2015-05-10):
各位工控大哥,麻烦指点一下,这个数该怎 么算,就是我的表头是5------7的PH值,然的我是用2A/D 转(4--20mA).他们之间的倍数我要怎 么算出来。请各位再辅导一下我的数学,谢谢了。
学者

网友A:
这么看这么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呀,是我的表达能力呢,就是说,我现在用4A/D已监测出电数字呢,4--20 MA, 表量程5--7的。那这个的倍率是多少了,怎 么算的,像用温度变器的程量是0--200度,4A/D 也是4--20MA 的,我就知道 是5倍的了,可这个我就不知道 了
学者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表。智能表一般应设输入信号刻度下限为5,输入信号刻度上限为7就可以了。即,4ma输入时对应显示为5, 20ma输入时对应显示为7.

网友C:
什么表啊

网友D:
不是很理解楼主意思。。。如果是线性关系 是不是就用 Y=KX+A ; 描两个点上去 Y与X的关系不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已经搞清楚了,谢谢了,就是5楼正解。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