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E,CPU42.pLc。通迅啊

楼主(2015-05-10):
欧姆龙的PLC,~C200HE,CPU42.....要怎么样才能和电脑通迅上啊,,麻烦了各位大虾吗

网友A:
两个口都可以
有编程电缆就行了
找不到的话,联系我。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已上方法都已经试过了,都不行啊。。
有大虾说:连接电脑和C200HE,PLC...需要专门的通信模块,和通迅线。。有大虾们知道型号吗

网友B:
和电脑需要专门的通信模块和通迅线的是c200h的,是这种。C200HE像一楼所说。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C:
正确设置通讯参数就行了,具体通讯线接法见图片
[attachment=134952]
[attachment=134953]

网友D:
用自己做的串口转usb的线就可以,如果实在连接不上就得考虑是不是cpu单元的事了,我昨天也遇上了这个问题,欧姆龙客服说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