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10):
为什么有些小型三相电机(比如1.5Kw)接变频器的时候要改电机的接法,但有些同样的电机可以不用改,改了反而不好,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巫山石军

网友A:
应该是星三角的接线问题吧。

网友B:
两者要匹配

网友C:
改接法为了匹配电压。

网友D:
电压的匹配

网友E:
一般看电机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F:
匹配电压

网友G:
为了匹配变频器的电压
小磊

网友H:
小电机的变频器用单相220V输入,而输出是三相220V,一般三相电机是380V的,星形接法,如果接220V的电压,就必须接成三角形的,这样电压才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