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2NPLC与台达DOP-B7S411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10):
三菱FX2NPLC与台达DOP-B7S411屏通讯错误。(COM3站号0通讯错误3),屏软件内通讯参数已设置:1.连接名称:LINK3 2.控制器:FX2N CPU 3.通讯界面:RS422
4.资料位元:7BITS 5.停止位元:1BITS 6.波特率:9600 7.校验:EVEN

网友A:
檢查一下 T+ R+ T- R- 四條線是否對應OK!

楼主:
1楼老师求图

楼主:
我用一根三菱FX2NPLC与三菱GT1155-QS8D-C屏的连线,问是否错误。

网友B:
屏的COM口针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