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老是被烧坏

楼主(2015-05-10):
220vAC/DC24V开关电源上电后几分钟,内部R18被烧坏,后面输出24VDC负载就接了一个s7-200cpu224。之后换了一个75w的还是R18被烧,求各位高手指点。什么原因造成的。
输入电压237v左右。

网友A:
你能否先把PLC的输入输出端子牌拆下,只单独供PLC电源测下开关电源电压是否24V,若正常再逐个接入输入输出时开关电源是否变化(分段式排查故障)
独自漂泊

楼主:
烧坏的R18,有谁知道它的阻值是多少么?谢谢了各位,我感觉好像不是负载的原因吧。

网友B:
加个稳压电源

网友C:
首先检查一下24V有没有短路现像或者24V先不接通电试一下如果还是烧可能就是输入电源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开关电源的额定电压与供电电压不相符合有的开关电源里面的一个开关就是220跟进110转换的接上24V就烧那就是负载的问题了
彭育宽

网友D: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开关电源电路都不尽相同,怎么知道阻止有多大呢?你拆一个新的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我用衡孚的将220的误接380,都烧得冒烟还没坏

网友F:
起码有个图片才能知道R18是那个位置的吧
天行健

网友G:
公司里开关电源用的是瑞典的。20A的。蛮经得用的。

网友H:
那个R18跟R19一样大,你测量下R19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用衡孚的将220的误接380,都烧得冒烟还没坏
衡孚的我这里也有人试,是可以的,只是保护了

楼主:
烧坏的图片

楼主:
烧坏的图片,现在是我不明白怎么会烧坏它呢,我在网上查的是它相当于是一个输出电源稳压的一个组件。

网友J:
查一下三端穩壓管KA431Z,像三極管但不是三极管,是可调电压取样集成电路。一般用在开关电源次级取样电路。

网友K:
是不是电源输入档位选择不对啊,有的24V电源上面有110V和220V输入电压选择开关的,如果选择110V的档位而输入了220V的话,电源就会烧坏的,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L:
有没可能是产品质量问题……
合作共赢!

楼主: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那个R18和R19一样,都是51欧,绿棕黑金棕,是51欧吧,它烧坏了,我还是装上用了,没有更换,我把线拆下来,然后一段一段的接上去,刚开始接的过程中,电压慢慢从24V升到24.4v,我用调档调下来到24V,然后它不上升了,保持在24V上面,期间接线保持原来接法,其实就是接了个CPU,还有并了几根线。现在没发现问题。

网友M:
如果說開關電源確定是好的(你開關電源上沒過載保護嗎??),那就剩負載了。

网友N:
两个电源同时烧坏,可能负载有短路,监视电流会明白一点

网友O:
24V开关电源,一般性有两种输入电压方式,220VAC/110VAC只是开关电源中有一个选择开关,看这个电阻是不是整流桥出来接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