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定时间隔运行问题

楼主(2015-05-10):
各位老师好,小弟有台VFD-M系列变频器现在需要期间间隔运行,电机在设定的频率上开一分钟停五分钟,请教各位老师不加别的东西能实现吗?需要调哪个参数?小弟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小磊

网友A:
有简易PLC功能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B:
这个功能m系列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谢谢你啊老师
小磊

网友C:
通过一个外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输入点就行了

楼主:
我弄好了用自动程序运行,谢谢各位老师帮忙
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