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各路大神,关于GX WORKS2求救求救!!!!!!!!!!

楼主(2015-05-10):
三菱官网上下载的GX WORKS2软件,安装后怎么打不开在论坛里下载的三菱程序呢?????[/

网友A:
有可能他的程序,是用GX DEVELOPER做的
需要如下操作
[attachment=134941]

楼主:
请教gxdeveloper8.8安装在W7.32位系统上后为什么无法创建工程,显示:工程从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怎么解决??????

网友B:
是有些偏差

网友C:
请教gxdeveloper8.8安装在W7.32位系统上后为什么无法创建工程,显示:工程从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怎么解决??????三菱官网上下载的GX WORKS2软件

网友D:
好几个软件呢,还有可能文件破坏了,注意解压后看后缀

网友E:
三菱官网上下载的GX WORKS2软件,安装后怎么打不开在论坛里下载的三菱程序呢??
Q:基本上是版本不同。
显示:工程从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Q:可能是在安裝你沒有勾選你要的安裝組件,重新安裝在仔細檢查一次。

网友F:
你安装的是英文版的吧?你要打开的文件有中文吧,你要设置下软件语言成中文,然后打开其他格式工程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G:
打开其他格式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