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如果 数值由24变为23  ,检测这个变化,用什么指令.

描述:   D114的值是读取的温度,  当D114由-23变为-22时,执行一系列动作,  如何采集这个变化,指令?

网友A:
Q

--[ = D144 K-22]-------[SET  M1]

网友B:
[attachment=134967]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客观的说,三菱没有这样现成的指令.
太麻烦了.
这只是监测了一个值,每个值都这样写,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34967]

小变大,大变小,没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 = D144 K-22]-------[SET  M1]

文不对题.

网友C:
D114运算比较,结果执行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观的说,三菱没有这样现成的指令.
太麻烦了.
这只是监测了一个值,每个值都这样写,太麻烦了.

哪家PLC有这个现成的指令,哪个指令?
楼上回复的可能没有理解你的要求,才导致给出的的答案不是你要的结果。
  • 下载积分:+1(flyfeky) 真诚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34967]

    2楼的程序可行,只需将M8002改写成楼主想要的赋值条件即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2楼正解,
    可用CMP、LD=等应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