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一直搞不懂模拟量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A/D?D/A???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B:
拟量是指变量在一定范围连续变化的量;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定义域)内可以取任意值。数字量是分立量不是连续变化量只能取几个分立值二进制数字变量只能取两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经过取样量化电路可以转化为数字量,而数字量经过转换成10进制得到一个点,这样的点的连线就是模拟量。

那要是程序的话应该怎么去编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程序,而是专门有D/A和A/D模块

哦哦。用此类模块然后用程序指令去完成计算?

网友D:
这还得靠实际操作,没有实战是不行的。

网友E:
用数学函数就是线性方程y=kx+c,有象限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