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指令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5-05-11):
最近在做的项目客户需要连接微型打印机打印数据
测试的时候用的站长的例子
这个事PC的串口测试软件
串口:RS232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校验位:无 停止位:1
软件测试数据发送全是乱码,连接打印机打印机无反应。
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M8161 是8位,这程式明显是16位!去掉M8161试下!

网友B:
[attachment=134968] [attachment=134969]
你的程序, T0 不对,按你哪样,只会读取一次而已。
要按我哪样写,就是每隔200MS,读取接收一次
RS指令m8122是发送完成了才会自己复位,不需要循环发送吧

楼主:
我去试试看看

网友B:
D8120 改成 H81试试。
就是第一行 MOV H81 D8120

网友A:
H0C81 是没问题的,这个测试过无数, 关键还是在8位传输和16位传输 HFF 为8位,HFFFF为16位,指定了8位,却按16位传数据,错的远! 再一个M8122这个,要不要重复发送请求,是根据下位机来确定的,有的下位机直接有主动传输功能,就不用发送请求!

楼主:
复位了M8161 设置成16位 接受的一样是乱码

网友C:
其实你有一个关键点没抓住,有些串口调试软件就是个垃圾,
也是测试PLC控制打印机,用了十几个软件才找到一个能用的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A:
你首先不懂8位和16位,其次不懂ASCII和HEX是什么意思,从你发送的数据来看是HEX,你串口软件用的是ASCII,完全不知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