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的这个问题如图

楼主(2015-05-11):
不要说重装系统,我安装的软件是有驱动的,,但是驱动的时候就是驱动不了,,,是什么问题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建议换条线试试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楼主:
换3条了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试一试

网友C:
也许还是你电脑系统跟这个软件有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把这个驱动卸载,多试几次就行了。

网友E:
换一条USB2.0的数据线
机械臂

网友F:
开机,F8 禁用驱动签名强制 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