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功能块PID控制的应用

楼主(2015-05-11):
各位大神,如题求解,如何用PID去控制,最好结合实例。通过距离的检测,控制电机转速的快慢。谢谢~~

网友A:
调用FB41,查看FB41帮助文件。
描述:编程范例
下载积分:+1(qseawd123)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rpch2006) 好贴好贴!

网友B(2015-06-25):
现成的FB41,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C(2015-09-11):
有没有fb58的说明啊,我要做温度控制

网友D(2015-11-28):
PID常用口诀: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网友E:
时间很短的过程中PID参数没法自学习整定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