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教PLC孚点运算问题

楼主(2015-05-11):
#80AA属于十六进制,为什么d1000的结果属于十进制

网友A:
#80AA的意思是使用输入、无平均化处理、n+1 为104量程代码80AA设定“1000000010101010”2个通道均为1-5V/4-20mA输入 n+2 为105量程代码80AA设定”1000000010101010“ 2个通道均为1-5V/4-20mA输入

网友A:
具体请看图片

网友B:
浮点数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