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菜鸟级的问题,就是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时,modbus rtu 485通信那个触摸屏设置的地址是咋回事,那二个空如何填,比如有的是6x-14,或者6x-1#8452,这些是如何来的,在哪里找资料,请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X 2X 3X 4X 6X 是读或写线圈或继电器等 ,1# 表示变频器站号 后面的表示变频器参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X 2X 3X 4X 6X 是读或写线圈或继电器等 ,1# 表示变频器站号 后面的表示变频器参数地址
大哥,你好!请问资料在哪里,我要知其所以然,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