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可以装在win7 64位的电脑上吗

楼主(2015-05-11):
如题。

网友A:
首先,确保你的系统不是家庭版。
然后,确保你的软件版本不低于:Step7 V5.5 SP1.

楼主:
V4.0 SP9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V4.0 SP9不可以?
可以 注意西门子软件的安装顺序 小心功亏一篑

网友C:
只要系统不是 ghost 版本就行! V13版本都能装上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D:
step-7不支持win7 64位的系统,还是改用博图吧!这是趋势!

网友E:
64位也可以安装只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F:
可以的,我现在就是安装在win7 64位的,一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