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打开硬件碰到一个问题,请解答

楼主(2015-05-11):
碰到一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打开硬件组态时,跳出这个窗口

网友A:
在线更新下硬件有用么? 用step7里一个叫install hardware updates的那个软件

网友B:
电脑联网 点击是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更新就可以了啊

网友D:
要安装硬件更新包

网友E:
更新硬件安装包就可以了!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硬件组态→选项→安装HW更新弹出以下对话框,选择从Internet安装,点安装,以后就不会了
[attachment=135086]

网友G:
需要你更新HW或安装GSD文件

楼主:
联机后,有很多都要更新,是全部都要下载跟新吗?

楼主:
需要全部吗?还是使用到的跟新

网友F:
一般打开后都会自动勾选一些,只需要升级自动勾选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