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最近新买的两个三菱PLC ,看到包装盒上的标签,感觉有些怪怪的,到底哪个是真的,还是两个都是假的。请行家指点,谢谢!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A:
我想单凭包装是看不出来的,现在造假的工工艺看起来比真的还真,无法鉴定。

网友B:
抱歉的告诉你,二台都是假的,尽快商量退货吧

网友C:
问下杨站长,LZ发的外包装如何鉴别真伪?好让大家能够长点见识,以防上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杨站长,LZ发的外包装如何鉴别真伪?好让大家能够长点见识,以防上当

手上有线。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感谢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看包装是看不出来的,别听他们瞎忽悠,要看里面才行

网友E:
    标签有问题,最好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线。

    杨站长,手上有线?是什么意思 不懂

网友F:
    真货两只手没有断线,自己看吧 [upload=1]

网友G:
    假货!!

    高手就是看包装 看标签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杨站长,手上有线?是什么意思 不懂

    假货
    [attachment=135012]

    真货
    [attachment=135013]

楼主:
    尽管还是有心理准备,看ymmfa 和ykykkhor 的回复也是晕了一会,我把其中一个16MR PLC拆开,里面做工其实也不错。
    附件: IO板.zip (854 K) 下载次数:120
    附件: IO板背面.zip (744 K) 下载次数:95
    附件: PLC主板.zip (1248 K) 下载次数:133
    附件: 电源.zip (637 K) 下载次数:103

网友I:
长见识了...........................

网友J:
果然是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尽管还是有心理准备,看ymmfa 和ykykkhor 的回复也是晕了一会,我把其中一个16MR PLC拆开,里面做工其实也不错。

你注意到没,这三块电板板上,都没有三菱标志。
高仿货,90%的地方,材料是和正品的一样。
但有时,那关键的10%不一样,就有可能影响到正常的使用。

从消费者的利益着想:高仿就应该是高仿的价,如果商家拿高仿货卖你正品价,那就是良心坏透了。
以FX3U-16MR/ES-A为例:
Taobao高仿货是700~750元(未税价)
原装三菱货是1160~1300元

如果你这16MR买到不到800元,那也没亏。如果超过800,甚至超过1000,那就亏了。

网友K:
这只是一点,还有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
附件: 未命名图片.rar (804 K) 下载次数:87

网友L:
杨站长 又教会了我们一招!!!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真牛逼!!!

网友M:
请问 PLC本体 右侧的二维码,能鉴别真伪吗?

网友N:
长知识,谢谢杨站长。

网友O:
山上的见过,这次又见识了高仿。。。

网友P:
每天看看,一定能学到东西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网友Q:
正品cpu芯片上型号不会被刮花,型号以FX字母开头,且芯片上有三菱logo,不会手写粉笔数字,正品电路板有检验员盖章,继电器若为宏发的,必定假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假货
[attachment=135012]

单凭这个判别是完全错误,生产年限久的早断手的,要看内部芯片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