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这究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编写STL程序F4编译过程中,为什么蓝色方格处会显示错误呢?

网友A:
为啥不分两行写呢?
LDI X24
……
LD X24
……
或者前面加M8000
Good Luck~
下载积分:+1(刘半篇) 热心助人!非常感谢

网友B:
前面加个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C:
要你就直接连母线,要不在两个x24前加个元件,然后编译就ok。

网友D:
报错下面一行是直接连母线的,为何要连在上面,应该是这个问题报错

网友E:
对,母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