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1):
三菱里 里有没有OMRON TCMP 功能一样的指令吗?
 意思就是把  D2000V1里的0 1 转换成M100-M200

或者说是D2000 -D2100 转换成M100-M200  是FX3U 不是Q系列 不能用D2000。01

网友A:
|M8000|--------------[MOV D2000V1 K4M100]

楼主:
MOV  d2000 K4m100    是可以,,加 D2000V1 间接寻址就不行了。

网友B:
D2000是字元件,m100是位元件,转换时注意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V  d2000 K4m100    是可以,,加 D2000V1 间接寻址就不行了。

[attachment=134997]

难道你用的是山寨PLC?

楼主:
但是这时候 M255  不是ON的,不受控制。  我要的效果是 D2000 = 255时,对应的 M255 是闭合。

网友C:
请用译码指令DEC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时候 M255  不是ON的,不受控制。  我要的效果是 D2000 = 255时,对应的 M255 是闭合。

兄弟,你这个问题,和你的标题,不是一嘛事。

按你的标题
MOV D2000 K4M100的意思是把D2000的值转化到M100~M115中。因为D是16位的。正好对应16个M。

但按你刚才这句话,就是M的输出,随着D2000的值变化,D2000=1,M1输出。D2000=255,M255输出。

以下程序可以达到:
[attachment=135036]

网友D:
[attachment=135045]
楼主应该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