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12):
FX2N-80MR+FX2N-4AD-TC+台达DOP-B07S411(屏) 屏与PLC通讯错误。COM3 站号0 通讯错误3. 设置过通讯参数多次还是通讯错误。求指点。

网友A:
打客服电话,台达:021-58639595

网友B:
三菱圓孔的通信格式是422的(除非你有另接232模組),人機上的通訊格式也要選擇422,人機軟體上可以選擇通訊格式外,你也要看人機說明上COM3硬件是否有支援422通訊。